门板的扭矩怎么算

楼主(2021-05-14):
长400宽400,厚度10,重3kg,算扭矩是按重心位置算还是总长来算?例如:3*10*0.4=12N.M  或者3*10*0.2=6 N.M??

网友:
按重心呀

楼主:
按重心的话分两个铰链 每个扭矩是3N.M这样了?  按全场算出来是什么?

网友:
3*10*0.2=6 N.M  你如果两个反转机构就分开成3,否则就6

网友A:
重力乘以重心到门轴中心线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力乘以重心到门轴中心线的距离。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种画出机构简图以后,再根据力矩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