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像汽车一样的推拉门,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21-05-14):
想做一个像汽车一样的推拉门,大家出出主意,装在一个像汽车一样的长方形框架两侧

网友:
不用大家,去大一点门店,分分钟给你搞定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5-14 14:32不用大家,去大一点门店,分分钟给你搞定
大哥,具体点,什么店

网友(点评):
靠 商务车那种推拉门?有专门这种合页卖的 300多一根

网友(点评):
厨房下柜台被冰箱挡住了 直接叫师傅买这个合页装的 侧拉

网友:
出什么主意,你把门和框架都设计好了选择一个合适的铰链就行了

网友:
买汽车配件不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用标准化机构。

网友:
立柱加门框,看你多大的门,正常5英寸铰链够了,如果门框重,还需要加万橡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