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械手

楼主(2021-05-14):
有没有什么码垛抓取用的机械手方案,要求能够抓取20千克的重量,但是物品是用纸箱装载的,承受不了太大的夹紧力,想不好怎么解决。(想过直接夹住侧面搬运,但是纸箱又没办法承受那么大的力,用吸盘的话好像也不大现实,毕竟纸箱表面还是较为粗糙)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网友:
一般就是吸盘上,怕东西掉  还会弄个钣金件 下方支撑

网友A:
纸盒顶得住的话还是可以吸的,用吸具,不便宜,一套好几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盒顶得住的话还是可以吸的,用吸具,不便宜,一套好几万

就是因为纸箱比较软,顶不住,所以不用吸盘,而且吸盘好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纸箱比较软,顶不住,所以不用吸盘,而且吸盘好贵啊

我们以前做电梯空调的线体,最终码垛时候纸箱是打包带打包过了的,最重有60kg,吸具都能吸起来,很稳,那个吸60kg的吸具当时买的是小五万

网友:
首先要看您那个纸箱是啥原始状态,又要搬到啥状态了。

网友:
不知道啥状态,可不可以加底座,一般来说无非吸、抓、铲

网友:
可以用带伸缩的底板托,上面再加一个压板

网友:
柔性手爪

网友:
机械手+工装夹具

网友:
有没有实物图片??

网友(2021-07-08):
大部分用吸盘

网友:
用真空吸盘

网友:
这个大部分用海绵吸盘来处理

网友:
轻型的盒子可以采用夹板式的夹具,如果盒体质量较重可以考虑在尾部加一个L型的角钢。

在别的网站上看到一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