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液压系统反向工作

楼主(2021-05-14):
如图所示,执行机构(液压缸)只有一个油口,连接液压泵可以执行单向(←)运动。
那么,在保证执行机构不变,如何利用一个油口实现执行机构反向(→)运动呢?
两个方向的负载都不大,可以改变液压泵或者液压系统(加回路或阀门等)。
我对液压系统只是能看明白液压原理图,其他了解不多,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执行机构那边加弹簧,依靠弹簧推回去,泵前面加个电控单向阀,需要回去的时候,单向阀打开,弹簧推回去

网友B:
弹簧连接缸底与活塞杆

网友C:
用弹簧是可以的,

网友D:
加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机构那边加弹簧,依靠弹簧推回去,泵前面加个电控单向阀,需要回去的时候,单向阀打开,弹簧推回去

感谢回复。不能对执行机构做任何改变,所以不能加弹簧的。只能改变液压系统,,利用一个油口实现回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连接缸底与活塞杆

感谢回复。不能对执行机构做任何改变,所以不能加弹簧的。只能改变液压系统,,利用一个油口实现回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弹簧是可以的,

感谢回复。不能对执行机构做任何改变,所以不能加弹簧的。只能改变液压系统,,利用一个油口实现回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

感谢回复,能麻烦您有空的时候稍微详细说一下吗?我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学习了,液压方面的专业人员还是挺多的!

网友(2022-03-21):
油缸只能靠外力复位,不可能用泵吸油,即使加换向阀,也得有外力。看下油缸怎么安装的,能么有可能用重力或者其他外力把油缸压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