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中空轴减速电机怎么用支架固定?

楼主(2021-05-14):
如图所示,左侧驱动轴是两端轴承固定,中空轴的减速电机竖装,轴装电机要用弹性连接,这种情况电机怎么固定?

网友:
我以前用这种电机都是轴承座和电机中间有个板子,轴承座装到板子上,电机也装到板子上

网友:
光说不行,得看图,看具体情况。

网友:
靠近减速机的这个轴承不用安装,减速电机直接装在这块板上。轴的另一端装调心轴承。

网友:
做一个专用的电机固定板,来实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