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联轴器和丝杠轴承座固定端之间的距离,有要求么?

楼主(2021-05-14):
大家好!如下图,联轴器和丝杠轴承座固定端之间的距离L,有要求么?如果L太小,无法拧紧联轴器上的螺钉。联轴器我是米思米官网上选的,型号是CPSHMK87-35-20。谢谢!

网友:
免键型最少保证扳手能进去,话说螺钉夹紧型的不香吗?

网友:
最小是必需可以装入螺钉,还要看设计空间。

网友:
这个距离得把安装和拆卸螺栓的长度留出来,要不螺栓装不进去,或者拆不下来。

网友:
电机安装板不要用钣金件了,右边外形看起来像行星减速机,楼主有算过导程吗

网友:
联轴器可以选着径向锁紧的。

网友:
电机用这么个小板子装,配了个千把块的联轴器。。。。。。

网友:
在方便安装的情况下,距离当然小点会好啊

网友:
用外六角螺丝吧

网友:
有安装要求,还要重合度要求

网友:
外六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