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跨距同步带输送精度

楼主(2021-05-14):
同步带轮距1700mm,带着两个托盘相向移动,重量大改20kg,用伺服控制,因为同步带较长,中间又不能加支撑,所以不知道用久了精度行不行。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么长的同步带输送的。

网友:
必需用同步带吗?链条不可以吗?

网友:
要用气缸做精定位,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1700不算长,建议用滚珠丝杆,我们2500的长距都是用滚球丝杆的,况且两边导轨滑块定位,所需推力不大,丝杆具有自锁性能,相对精准

网友:
我用过,同步带一端设置成可调节的,然后速度不快就行。精度能正负1mm,看你的速度了。

网友:
建议使用直线电机模组(只要舍得成本)

网友:
某宝搜同步带模组,有现成的卖。比你自己做的省事多了

网友:
你要多大精度

网友:
|707752615发表于 05-15 08:531700不算长,建议用滚珠丝杆,我们2500的长距都是用滚球丝杆的,况且两边导轨滑块定位,所需推力不大,丝杆具有自锁性能,相对精准

滚珠丝杆不自锁,滑动丝杆自锁

网友:
上下两层,这同步带受力很大了,最好用里面带钢丝绳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需要多少精度?像这种同步带传动精度不高,正负0.5左右。另外还要看你速度快慢、负载大小等都有关系,负载大,速度又快的情况下,不太适合用同步带的

网友:
看图中间可以加支撑

网友A:
如果要达到0.01的重复精度加直线反馈尺好了,这么长只要不是重载运动速度不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见过两米多的也用同步带

网友:
看到您发的问题,有空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18666595218,同步带专业生产厂家,我们有客户用类似案例。

网友(2021-07-22):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达到0.01的重复精度加直线反馈尺好了,这么长只要不是重载运动速度不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见过两米 ...

您好   您见过的2米多的同步带机构用的是哪种同步带

网友:
固定位置加个传感器呗,到了就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