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锌合金喷粉后是否能导电?

楼主(2021-05-14):
如题,能否通电?

网友:
要看喷粉厚度和电压高低吧

网友:
说的对,看条件

网友:
粉层的厚度呢?

网友:
不能导电,除非电压达到击穿电压。

网友:
压铸件喷粉后基本不导电的,需要导电的部分一般喷涂前遮挡处理,比如机壳上面的接地点。

网友(2021-09-30):
要通电也是高压电,被击穿后

网友:
也不说说,不问问什么粉?

网友(2021-10-30):
一般环境下常用的环氧树酯粉不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