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上的困惑

楼主(2021-05-14):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这个圆柱套是套在电机上的,中间的切掉3/4的槽有什么作用吗?
减震?减重?有哪位大佬能说一说吗

网友:
你没带上图

楼主:
不好意思,不太熟练,图在这

网友:
超载时断裂,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1、吸振
2、过载保护

网友:
这个东西叫联轴器,平行槽型,负责动力与工作件连接的,零间隙,可容纳偏角,但是,这种联轴器不能用在高扭矩上...

网友:
百度下联轴器吧兄弟。这么窄的槽肯定不是减重啊,还设计的这么复杂。这玩意儿是连接电机轴和旋转轴,降低装配精度使用的东西。

网友:
旋转编码器用这种联轴器与旋转轴连接。

网友:
是的,联轴器,连接电机和负载,吸收两轴之间的不同轴度。

网友:
吸收两轴之间的不同轴度。

网友:
弹性管联轴器。

网友:
兄弟你这是叫幽默吗?

网友:
联轴器,过载保护

网友A:
在某手视频,有个大神,号称做出来这个东西,两头同轴度0.03,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某手视频,有个大神,号称做出来这个东西,两头同轴度0.03,不知道真假。

耿大神?

网友:
上图吧,兄弟!

网友:
好好的联轴器都搞成这样啦

网友:
联轴器,允许两轴之间的不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