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请问SW导出STEP的时候中文变成下划线了怎么办?

楼主(2021-05-14):
兄弟们,请问SW导出STEP的时候中文变成下划线了怎么办?+ b5 P& P4 n# n! L

网友:
这个对使用模型没什么影响,不必去关注它,我也经常遇到这个。

网友:
文字库不支持,可以试着换新的文字库

网友:
这个还真没在意过,截图看一下, 不知3楼是否正解

网友:
文字性的东西,八成是字体库的原因,不影响模型就好啦。以前ug还不支持中文名称以及中文目录,这也是我转投sw的原因之一。

网友:
没关系的。文件重命名改成自己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