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的机械式过载保护设计

楼主(2021-05-14):
设计上是减速电机直驱一个旋转机构,想加一个过载保护设计,机械式的,在旋转机构卡住的时候能与电机轴脱离连接,怎么做最方便?或者有没有现成的小型化安全联轴器/扭矩限制器,直径30长度30以内,0.5Nm以下的?

网友A:
扭矩保护器,磁粉离合器

网友:
在电机轴和执行机构输入轴之间加离合器,选型设计时电机功率留出一定的裕量,也是防止电机过载的一种措施。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摩擦离合器试一试,这么小的估计市场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保护器,磁粉离合器

找了很多,没有这么小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摩擦离合器试一试,这么小的估计市场上没有

确实没找到这么小的,自己做担心成本

网友:
可以是机械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