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振幅小、筛分慢的几个原因及调整方法

楼主(2021-05-15):
读了网上一篇文章,内容如下:

实际生产中引起振动筛振幅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源电压不足
例如,振动筛按照380V三相电设计,如果不按规定连接线路,电压不足,会造成振动筛振幅偏小。

2、偏心块过少
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偏心块的数量,控制振幅的大小,可以试着增加偏心块数量来增加振幅。

3、偏心块夹角过小
如果振动筛配套的是振动电机,电机轴两端的偏心块夹角大小也会影响到振幅,夹角变小,激振力变大,振幅变大,反之振幅变小,所以可以通过改变夹角来调节振幅。

4、给料量大,积料多
如果一次性输送到筛面的石料超过其承受范围,使筛面和筛下物漏斗内剩余的物料或积料太多,导致设备负荷增大,影响振幅。这时需要先停机,将筛网上的物料减少到正常范围,再启动。另外,物料粒型大小与振动筛振幅计算结果有直接关系。

5、弹簧设计不合理
我们知道,振动筛主要由振动器、筛箱、支承装置、传动装置等部分组成,弹簧是支撑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设计弹簧时,要弹簧的净变量小于装置的高度,否则,会造成振动筛振幅偏小;但是如果弹簧的净变量过大,则可能会导致机体脱离弹簧。

6、设备故障原因
1)电机或电器元件损坏
首先检查电机,如果电机损坏需更换电机;其次检查控制线路中的电器元件,如电器元件损坏则需更换电器元件。
补充:导致电机烧毁的原因有多种:地脚螺栓的松动、安装不当、偏心块的调整、防护罩的密封不严、环境温度等都会引起电机烧毁。关于每种原因的处理方法可参考文章《振动筛横摆、无法启动、筛网损坏怎么办?记住这7类故障处理方法,不用慌》。

2)振动器故障
检查振动器内润滑脂粘稠情况,添加合适的润滑脂,其次检查振动器是否有故障,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需注意的一点是,在调节振动筛振幅的过程中,无论是增加偏心块重量,还是调节偏心块夹角,亦或者增减配重飞轮和带轮上的配重块(对轴偏心式振动器),振动筛的振动源(激振器或振动电机)的调节量必须一样,否则会引起设备损坏。”

对照振动方程上面说到了1.参振质量M 2.弹簧刚度K  3.影响激振力的因素偏心质量m和转速n,都要合理。关键是怎样合理。JB/T9022《振动筛设计规范》,没有明确振动模型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实际振动都是非线性,哪些公式是近似的,没有说明,很难理清弹簧刚度K的最佳取值

网友A:
我们是以空载弹簧压下10mm,满载压下不超过20mm为准。顺便说一声,进料过大是第一原因。

网友(点评):
估算空载时的固有角频率(g/h)^1/2=31.3rad/s;f=5 HZ;n=300转。有载时的固有角频率也能按照压缩量0.02米估算22.1ra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以空载弹簧压下10mm,满载压下不超过20mm为准。顺便说一声,进料过大是第一原因。

空载压下10mm,满载压下20mm.请教一下 ,空载振幅和满载振幅会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以空载弹簧压下10mm,满载压下不超过20mm为准。顺便说一声,进料过大是第一原因。

估算空载时的固有角频率(g/h)^1/2=31.3rad/s;f=5 HZ;n=300转。有载时的固有角频率也能按照压缩量0.02米估算22.1rad/s吗?

网友(点评):
没有细算过,只是大概估算一下参振量,振幅在8-12mm之间。

网友(点评):
请问贵司产品的规格型号

楼主:
对《实际生产中引起振动筛振幅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编排和补充一下
1.设计方面
1.1激振力
1.1.1.偏心质量: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偏心块的数量,控制振幅的大小,可以试着增加偏心块数量来增加振幅。
1.1.2.偏心距:如果振动筛配套的是振动电机,电机轴两端的偏心块夹角大小也会影响到振幅,夹角变小,激振力变大,振幅变 大,反之振幅变小,所以可以通过改变夹角来调节振幅。
1.1.3转速:通过选配带轮直径调整振动筛的振动频率。配置变频电机的给料机调整更方便。
1.2.共振频率
1.2.1  总弹簧刚度:我们知道,振动筛主要由振动器、筛箱、支承装置、传动装置等部分组成,弹簧是支撑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设计弹簧时,要弹簧的静变量大于共振时的振幅。否则开停机通过共振区时可能会导致机体脱离弹簧。但是如果弹簧的净变量过大,则会造成振动筛振幅偏小。弹簧参数和弹簧总数决定弹簧总刚度,安装位置决定弹簧受力均匀。
1.2.2  参振质量:如果一次性输送到筛面的石料超过其承受范围,使筛面和筛下物漏斗内剩余的物料或积料太多,导致设备负荷增大,影响振幅。这时需要先停机,将筛网上的物料减少到正常范围,再启动。另外,物料粒型大小与振动筛振幅计算结果有直接关系。振动给料机特别注意给料量和给料位置。
1.3阻尼
1.3.1传动效率:合理的结构和润滑。
1.3.2料斗结构:振动给料机安装资料中给出料斗的结构和尺寸。
2.使用方面
2.1.电源电压不足
例如,振动筛按照380V三相电设计,如果不按规定连接线路,电压不足,会造成振动筛振幅偏小。
2.2.振动器故障:检查振动器内润滑脂粘稠情况,添加合适的润滑脂,其次检查振动器是否有故障,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需注意的一点是,在调节振动筛振幅的过程中,无论是增加偏心块重量,还是调节偏心块夹角,亦或者增减配重飞轮和带轮上的配重块(对轴偏心式振动器),振动筛的振动源(激振器或振动电机)的调节量必须一样,否则会引起设备损坏。”
2.3给料量大,积料多:按照说明书使用,及时清除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远祥元帅,对振动设计这一块是否有研究。如有大侠对设计手册第18篇《机械设计的控制及利用》详细讲解一下,特别是第18-38稳态解的振幅及幅频响应曲线讲解一下,能对激振和隔振有所了解就好了。

网友(2022-11-14):
没权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