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折角怎么算切除部分

楼主(2021-05-15):
方管折角怎么算切除部分啊,怎么样算可以精确控制角度及尺寸,要求是一根方管直接切除,结束后直接折弯成造型,

网友A:
切割的尺寸和角度,初中几何水平就够了吧,你要实在不知道,把图上的这些零件依次挨着连成一条线,不就一眼就看出来了?如果实际切割有偏差,用角磨机或者氧乙炔焰修一下就好了。能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吗?跟多个拼接而成的相比,你这样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我就想问你折完之后怎么退刀拿出来呢

网友(点评):
人工折弯,焊接。搞好后,手离开就行,好像不存在退刀问题。

网友:
取抖音上找,野路子正适合你这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的尺寸和角度,初中几何水平就够了吧,你要实在不知道,把图上的这些零件依次挨着连成一条线,不就一眼 ...

要体现的是切管机的性能,所以不让用拼接,一定要折弯,并且不允许你再去磨或者做什么加工,要的就是切完之后直接折弯。

网友(点评):
切割后不许打磨,为啥跟自己过不去啊?

网友:
这一看就是广告宣传片啊

网友:
线割,激光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割的尺寸和角度,初中几何水平就够了吧,你要实在不知道,把图上的这些零件依次挨着连成一条线,不就一眼 ...

我估计是外缘接近无痕吧,减少工作量。

网友:
这种设备网上多得很,直接连接冲裁,标准得很,图都画得出来还算不来冲裁吗?

网友C:
直接折能折出转角形状吗?除非焊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外缘接近无痕吧,减少工作量。

咱俩都想歪了,楼主目的是为了体现切管机的性能,并不是为了图纸上的这个产品,激光切成那样我还能理解,切管机要切成那样,感觉操作起来很费力啊,估计是我还停留在多年前多年的那种切割,对市场新出来的方法和设备一无所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俩都想歪了,楼主目的是为了体现切管机的性能,并不是为了图纸上的这个产品,激光切成那样我还能理解, ...

大概是油压切管机,带模具的,专门针对某一款管子。

网友D:
还是得按下料方法去算,不同下料方式,用料长度不同,有时省料会费时的,还有就是看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得按下料方法去算,不同下料方式,用料长度不同,有时省料会费时的,还有就是看批量。

只做一个用来展示用的,不是生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折能折出转角形状吗?除非焊接吧。

相当于冲压加工,问题就是冲压切除的那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切法,问题是怎么样控制角度,折弯后的尺寸是怎么样计算的,怎么样切折弯后缝隙接近无限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俩都想歪了,楼主目的是为了体现切管机的性能,并不是为了图纸上的这个产品,激光切成那样我还能理解, ...

http://www.cmiw.cn/thread-1028833-1-1.html

网友:
用钣金折弯的功能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