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Mn2v淬火

楼主(2021-05-15):
如题呀,炉子是箱式电炉,淬火油是液压油
怎么才能让他的硬度到达55-60度左右

网友A:
处理工艺如下:600℃盐浴预热,790℃加热,180~190℃×2h硝盐等温,200℃×2h回火后空冷。硬度为59~61HRC不谢,度的。

网友:
热处理和工件厚度有关。保温时间按1寸1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工艺如下:600℃盐浴预热,790℃加热,180~190℃×2h硝盐等温,200℃×2h回火后空冷。硬度为59~61HRC ...

人家只有箱式炉,我建议用保护加热方法加热,两次预热后到达800度保温淬火,用水基代油淬火介质做淬火,安全高效,然后低温回火硬度符合60左右的。微信沟通13303839068

网友:
9Mn2V是常见的工模具钢,我们用来做量具,但是做的真空淬火+两次深冷+回火,可以做到55-60个硬度。具体情况,建议查下热处理手册或者相关论文。

网友:
就用有淬火,能够淬硬的!

网友(2021-08-24):
工件表面防护抗氧化或者包装加热,等温预热后缓慢达到淬火温度,淬火用油或者水基介质都可以,这材料硬度不用考虑就没问题。及时回火就可以了。

网友:
盐浴少见了。。。。。。。

网友:
采用750-800℃淬油,180℃回火。硬度为58~60HRC。注意:淬火前一定要250左右回回火消除应力,如需磨削再次低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