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类设备大面板大底一般用什么材料,怎么后处理?谢谢!

楼主(2021-05-15):
中小非标设备设计时,请问这类设备大面板大底一般用什么材料,怎么后处理?谢谢!

网友:
没做过非标,这种板要求不高的情况、用A3板(市场最常见),表面镀锌(未了防锈)。有不同意见的吗

网友:
铝合金,阳极氧化?

网友:
直接买45精板就行了,都是处理好的,自己打孔就行了

网友:
要想好看档次高就用不锈钢面板或者铝合金的,但成本会增加。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不锈钢的。一般直接加工就好了,不需要后期处理。

网友(点评):
你可真秀,一般都是A3板或叫Q235加工后镀铬。还不锈钢,没必要这么土豪

网友(点评):
大哥,你的上将是怎么混上去的?

网友(点评):
管理过来先扣2000分,让他重新学习下

网友(点评):
不过我设计的设备,很多都是不锈钢。要镀铬的话周期长,而且耐腐蚀性差。上将的确是混的,就是灌水来的,哈哈

网友:
这应该是钢板(45#),上面承载凸轮分割器,很重的,加工完后镀硬铬。

网友(点评):
看图是镀镍

网友:
看环境是不锈钢板

网友:
有钱不锈钢,没钱,45钢也没必要了,Q235搞起来

网友:
我猜是45钢镀硬铬,凸轮分割器和上面那么多东西,看起来就很重,铝板和不锈钢容易变形,除非精度要求不高,那铝板也行,同样尺寸的成品,因为加工和成本的差别,铝板的价格是45钢的六七成左右(武汉是这样,别的地方不知道),看大板板面的成像有点那啥,还有很多条纹,一点都不像不锈钢,即使不锈钢做条状丝处理也不像那种效果,更不会是铝板阳极氧化,对比凸轮分割器左边的L型铝板,色差很明显

网友:
一般都是A3镀铬就行。

网友:
一般多是用A3板镀硬铬处理

网友:
A3或45#,电镀

网友:
坐标东莞,我这边A3零件都改镀镍了,环保查的真鸡儿严

网友:
就用厚板机加工制作,因为机架采用框架铝型材制作,台面的刚度对设备的稳定性影响很大。一点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视设备情况,有多种选择:
1,Q235A钢板,表面镀硬铬、镀镍、镀锌、喷漆;
2,铝板,表面阳极氧化
3,非金属材料板材

网友:
去买 精板 就行了,镀硬铬,这些在自动化非标领域很常见。

网友:
没有特殊强度要求的话,可以采用铝合金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不锈钢的。一般直接加工就好了,不需要后期处理。

lz这个工作面,链条都在外面,应该没啥高要求,没必要不锈钢。

搞这么锃光瓦亮,要么就是环保严,要么撑门面。

网友:
A3   镀装饰性铬

网友:
我们一般这种非标设备承载不算重就用Q235,然后镀亮铬,图片上的应该是,没什么负载就用铝合金氧化

网友:
一般应该是个Q235的材料,表面镀铬或者镀锌,好一点的也可以用45号钢

网友:
45#镀镍,环保严格了 镀铬不让了

网友:
Q235+镀镍,肯定不是不锈钢,成本太高。

网友:
用q235或者345,表面处理镀镍。也可以看当地是镀镍合适还是镀铬合适。如果处理的好也可以镀锌。

网友:
这种大板一般都是Q235A镀铬/镍

网友:
一般普钢镀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不锈钢的。一般直接加工就好了,不需要后期处理。

不锈钢不适合做这种大底板,容易变形

网友B:
45钢发黑就行了,但一般要厚点,基本上40个厚。

网友(点评):
哥,你看这黑吗?亮黑亮黑的…………………………

网友:
大板一般用45#和A6061。A3板较多用于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钢发黑就行了,但一般要厚点,基本上40个厚。

一般来说做非标除非客户有要求,工作台板都是45钢发黑,如果需要防水就电镀,台板要求不精密的话为了好看可以镀装饰铬,但台板要求精密的最好发黑,因为镀层特别是装饰层划伤后会起皮,也就是一层皮。也有镀硬铬的,但硬铬太贵,一般小的零件表面无配合的没要求的就发黑,为了好看也是镀装饰铬,电子类的产品设备可以用铝.

发黑是化学表面处理的一种方法,发黑的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外观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发黑处理,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称之为发蓝处理。
镀铬有两种的,一种是装饰铬,一种是硬铬。镀硬铬是比较好的一种增加表面硬度的方法,但是它的缺点很多,所以好多情况下都没采用。优点一,表面光洁度好,优点二,不会生锈,一点锈斑都不会有;三,镀的过程中原零件变形小。四,如果零件尺寸不到位,可以通过加几丝铬来达到尺寸。优点五,表面比较美观等等一,价格高,不光镀的费用高,而且镀后还要再加工。二,不适合表面比较复杂的零件,三,厚度太薄,一般只有0。05-0。15mm左右,四,对零件表面的光洁度要求比较高等等镀硬铬一般采用比较多的是常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机械,如:模具等镀装饰铬顾名思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面光亮、外形美观、防锈等等。根据其目的来判断要镀那种铬下面说说应用:镀铬层的分类及应用(一)防护–装饰性镀铬层俗称装饰铬或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