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车上的用电都是直流吗

楼主(2021-05-16):
商用车上的用电都是直流吗  有没有用交流的

网友:
这是解决了交流电存储问题了?!还是把UPS装车上了啊?!

网友:
不会吧?可以发电也可以逆变吧?

网友:
汽车上有现成的直流电源,所以还是配置直流电源的电器为好,这样最方便。尽量不选用交流电源的电器,不是说实现不了,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
如果必须要用,配个逆变电源也可以。

网友:
燃油发动机启动需要用电瓶供电启动(直流电源)。

网友:
房车上,有逆变器,220V的家用电器也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