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这个仪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5-16):
         最近翻出了一些小工具,不知道干什么用,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测量圆跳动的。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测量轴、管、环类圆跳动的第二个不知道,第三个应该是支撑轴、管的。第二个不知道。

网友:
第三个可能是测量管类,轴类的外圆跳动和圆柱度

网友:
这个孔和这两槽有说头

网友:
第二个好像是是夹紧工作台,第三个是测量圆柱体类零件的V型槽。

楼主:
喜欢的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