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跑偏问题,最常规的手段有啥

楼主(2021-05-16):
像这种常规的皮带,如果只靠调节张紧螺丝去控制平衡防止跑偏,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
肯定能,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A:
①肋条皮带②鼓型主动轮与传动轮③调节螺栓

网友B:
正好在某讯出差,他们皮带线特多,看了结构回复你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①肋条皮带②鼓型主动轮与传动轮③调节螺栓

肋条皮带 淘宝没找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在某讯出差,他们皮带线特多,看了结构回复你哈

立讯最近单子多啊

网友(点评):
反正车间里和我们一样各种自动化厂家的工程师,一堆堆的在调设备,进去要过安检,一点都不自由,又要提桶跑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肋条皮带 淘宝没找到嘛

这怎么可能,一抓一大把的啊,淘宝怡合达米思米,还有各种专做皮带的供应商,你随便一问都是一大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看了他们30m、20m、5m的流水线,都是在两头配调紧螺栓,没有用鼓轮,下面的托辊也没起到涨紧的效果,你放心大胆的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肋条皮带②鼓型主动轮与传动轮③调节螺栓

导条皮带会不会不耐用,用久了导条脱落;把主动辊做点锥度,一个是增加加工工艺,一个是效果和普通的差不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他们30m、20m、5m的流水线,都是在两头配调紧螺栓,没有用鼓轮,下面的托辊也没起到涨紧的效果,你放心 ...

网友:
可以加导向槽,那种平皮带,我看好多德国进口的这种皮带也跑偏。

网友:
论坛有很多 可以找找

除了机架的平行和滚筒尺寸外
皮带的韧性 厚度 材质 与滚筒直径有关还有包角也有关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谈

网友:
只能说,调皮带是个技术活

网友:
没有问题,之前我也设计过类似的输送带,主动轮鼓型,被动轮两端可以用螺丝涨紧即可,如果跑偏,调整螺丝涨紧程度。

网友:
有那种防跑偏的传送带皮带的,里面有个防跑偏的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