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两个棍单独驱动

楼主(2021-05-17):
实现两个棍单独驱动,这个结构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没有问题啊 运动起来会干涉吗

网友B:
承受多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问题啊 运动起来会干涉吗

是指什么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受多少重量?

180KG

网友:
这个双轴承,得看载荷,设定分离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KG

180Kg,那可以考虑在中间加轴承和支撑了。

网友C:
通轴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轴不香吗/

怎么个通法

网友:
中间的两个深沟球太累了吧。

网友:
你的负载如果体积大点,两端压在靠近链轮的外侧可以,如果体积小集中在中间,那中间轴承那个地方会承受不住,容易变形损坏

网友:
你认为它是硬的,其实它是有点软。

网友:
初看很高端,其实就是一坨屎

网友:
有做过受力和变形分析,极限转速和共振?材料强度?什么都没做,凭什么赌它行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都做过了就不是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KG

不行,最好通轴或者中间加轴承

网友:
一边滚动,一边滑动?会不会有窜动的威胁

网友:
这个中间没连起来,受力就往下掉啊

网友:
这样设计就是悬臂

网友:
把轴承支撑移至中间不好吗

网友(2021-07-14):
这个设计,轴承不容易拆卸,轴用挡圈不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