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角距

楼主(2021-05-17):
一:请问对角距是个什么参数?45  46  有啥区别呢,二:有啥办法知道所需物体的转速,并配置电机

网友A:
一、伺服电机么?安装孔对边孔距吧。二、根据T=9550P/n公式适用不

网友:
是否是,固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伺服电机么?安装孔对边孔距吧。二、根据T=9550P/n公式适用不

感谢,是步进电机,转速的话,我那个设备转速比较慢,我大概算出来了

楼主:
刀具吗?不是很懂PCD

网友:
应该是P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