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W钣金件中压铆螺母是如何做出来的?谢谢!

楼主(2021-05-17):
大家好!SW钣金件中压铆螺母是如何做出来的?谢谢!

网友:
零件上直接画出来图纸标注或者toolbox调用

网友:
没标准的玩意,用普通螺母改个模重新定义属性就得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画个通孔圆柱体 标注的时候标注下

网友:
有因为专门制作压铆螺母的设备的!

网友:
这个简单,比如此处想压铆M4螺母,先画个圆柱凸台,SW中点击异型孔向导,成型需要的M4孔即可,然后2D图上标注压铆M4螺母。供应商就明白了,主要是2D标注清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