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调节结构

楼主(2021-05-17):
现在要设计一款能够上下左右旋转调节角度的的机构,对于具体的阻尼旋转请各位指教!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了

网友:
阻尼设计就比较难了,要求有自动控制理论的知识才行

网友:
这种调节机构用现成的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