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出扭矩问题

楼主(2021-05-17):
图中是一台搅拌仓,电机30kw,堵转转矩2,减速比1:98。最后算出的扭矩是28600N.M。请问如果设备运行后,就算设备内没有物料,空运行他的扭矩也是28600N.M?还是会小于28600N.M?如果物料太多搅拌不动,超过28600*2的扭矩是不是电机就会憋住不动。

网友A:
空行扭矩小,带不动的时候情况就多了,也许电机烧了,也许皮带打滑了,也许键切了......

网友B:
超过了,估计得烧皮带。这些设备用个变频器吧。

网友C:
减速机和电机模型在哪弄的呢?为了保险可以考虑加装一个液力偶合器

网友D:
这是毕业设计还是真要做的?毕业设计么糊弄下就好了,如果真要做的话,同意楼上的加个液力耦合器或者类似的保护装置,不然你启动这一下电机可能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行扭矩小,带不动的时候情况就多了,也许电机烧了,也许皮带打滑了,也许键切了......

感谢回复,空行时的扭矩有什么方法计算吗?

网友(点评):
空载扭矩就是负载扭矩啊,中学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了,估计得烧皮带。这些设备用个变频器吧。

感谢回复,有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和电机模型在哪弄的呢?为了保险可以考虑加装一个液力偶合器

今日制造可以下载,设备有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毕业设计还是真要做的?毕业设计么糊弄下就好了,如果真要做的话,同意楼上的加个液力耦合器或者类似的 ...

是要实际生产的,有变频器。以前做的都是小的,这种还是第一次做,轴径、键槽计算出来都挺没谱的,层主如果认识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可以推荐有偿分析一下

网友E:
这么大扭矩?你用T=9550*P/n,根据转速计算下需要功率多大?

网友F:
28600  是你根据电机的额定扭矩 除以减速比 计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8600  是你根据电机的额定扭矩 除以减速比 计算的吧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扭矩?你用T=9550*P/n,根据转速计算下需要功率多大?

设备所需要的扭矩我不会算呀

网友:
扭力限制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备所需要的扭矩我不会算呀

不是28600Nm吗?你不知道对不对?就根据这个值反推计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28600Nm吗?你不知道对不对?就根据这个值反推计算功率。

对呀,扭矩和功率没问题的

网友G:
扭矩要再大一些,这输出力不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扭矩要再大一些,这输出力不足呀!

咋算的呀

网友H:
你这28600是从电机算出来的。实际是多少,一般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数据,或模拟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28600是从电机算出来的。实际是多少,一般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数据,或模拟实测。

实际扭矩是不是要比减速机的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扭矩是不是要比减速机的小呀

应该说减速机的可输出扭矩要比实际扭矩负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行扭矩小,带不动的时候情况就多了,也许电机烧了,也许皮带打滑了,也许键切了......

大概率皮带会打滑吧

网友(2021-06-17):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主要自主研发生产行星,谐波减速机,同时代理安川伺服电机以及变频器,期待与您的合作,联系电话:19903158807,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