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镜像问题?

楼主(2021-05-17):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镜像的零件独立开来  又有原零件的步骤呢?    有镜像的需求   又有独立修改的需求        而且特别是机构的镜像   那要是一个个零件的镜像  还还得重新装配一遍    也太麻烦了

想想还是CAD好用  一个MI    解决所有

网友A:
插到装配体镜像,点击“生成相反方位版本”,在点击下一步箭头,点选在现有文件中生成新的派生配置,其他选项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做到镜像零件独立且包含原有步骤。

网友:
镜像是不要勾选合并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装配体镜像,点击“生成相反方位版本”,在点击下一步箭头,点选在现有文件中生成新的派生配置,其他选 ...

感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导.................

我也不是什么大神,也是一次偶然发现可以这样用,镜像零件其实困扰很多的。最直接的就是工程图,简单还好,重新标注就是,复杂的话就没辙了。用这个你会发现新大陆的……

网友:
镜像零件不可能有镜像原零件的建模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到装配体镜像,点击“生成相反方位版本”,在点击下一步箭头,点选在现有文件中生成新的派生配置,其他选 ...

那么问题来了,出图时候,怎么出的?我一般都是零件名字作为图号的,这样相同图号的 两个不同形状的在吗区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出图时候,怎么出的?我一般都是零件名字作为图号的,这样相同图号的 两个不同形状的在吗 ...

零件名称可以修改啊,修改后仍然保持与原零件的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到装配体镜像,点击“生成相反方位版本”,在点击下一步箭头,点选在现有文件中生成新的派生配置,其他选 ...

第一步我就蒙蔽了,啥是插到装配体镜像啊,前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我就蒙蔽了,啥是插到装配体镜像啊,前辈?

就是新建一个装配体,将你需要镜像的零部件放进去,然后选择基准面进行镜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出图时候,怎么出的?我一般都是零件名字作为图号的,这样相同图号的 两个不同形状的在吗 ...

生成好镜像的配置后,将这个文件另存一份就是,源文件用默认配置,副本用镜像配置就是。
这样两个图号互不干扰的,我也是用文件名做图号的,这样做我觉得是最折中的方法了,如果要修改更新,记得把镜像的退回后修改,这样镜像的也同步修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新建一个装配体,将你需要镜像的零部件放进去,然后选择基准面进行镜像

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原零部件里镜像另存为副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原零部件里镜像另存为副本呢

你自己试试两种方式的区别就是了,人家讲的你不一定理解。工程师一定要保持探索的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成好镜像的配置后,将这个文件另存一份就是,源文件用默认配置,副本用镜像配置就是。
这样两个图号互 ...

这操作有点步骤多多啊!我都是镜像完了解散,镜像件的名字有前缀镜像就直接出图的

网友E:
用镜像体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镜像体来实现吧。。

镜像实体出图麻烦啊,还要重新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操作有点步骤多多啊!我都是镜像完了解散,镜像件的名字有前缀镜像就直接出图的

你出下工程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