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封的问题,以及结构的稳定性设计问题

楼主(2021-05-17):
条件:机架是个封闭的腔室          6个滚筒总重3吨,且使用轴承固定在机架上,由于滚筒自身重量比较重,所以机架需要支撑,保证机架不会散架
          往复运动板在机架的间隙处作往复运动,使用电动推杆推动往复运动板
问题:如何保证在往复运动过程中的密封性?
          怎么设计增强机架的强度,刚度?比如像加强筋这种加在什么地方合适

网友A:
滚筒还需要另外使用轴承安装?安装架子直接使用C型槽钢,底部矩形管焊接一个底架,其余地方钣金封闭;密封什么作用?灰尘吗,加个风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还需要另外使用轴承安装?安装架子直接使用C型槽钢,底部矩形管焊接一个底架,其余地方钣金封闭;密封 ...

嗯嗯,就是用轴承支撑的;可不可以给我图示一下呀,新手没经验,希望大佬教我;密封就是防灰尘的,有人告诉我用密封毛毡,但我不会用

网友B:
机架用型材设计,完成之后根据机架工作状态的受力,用有限元软件做下分析,看看强度和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用型材设计,完成之后根据机架工作状态的受力,用有限元软件做下分析,看看强度和刚度。

这个得设计好了之后再拿有限元分析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就是一个长方体腔室,怎么在里面加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设计好了之后再拿有限元分析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就是一个长方体腔室,怎么在里面加我不 ...

建好模型,转化成中间格式用ANSYS算一下,网上有很多视频课程。

网友:
最好用仿真分析软件模拟一把。

网友C:
轴承带盖的,本就是密封啊。

网友C:
整罩密封,还是局部密封?防啥

网友D:
设计好了需要有限元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带盖的,本就是密封啊。

是密封往复运动板那个地方,方向是与我的箭头(电动推杆箭头)指向垂直的方向,那个地方不是开了个横向的长孔吗,这个长孔的宽度比往复运动板的厚度大,在往复运动板运动的时候,就会有空隙,我指的是这个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好了需要有限元分析?

嗯,按理说是需要的,就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加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罩密封,还是局部密封?防啥

主要是防灰尘

网友(2021-10-26):
选用轴承本身带防尘盖的,再在轴承端盖上加个油封类的静密封,一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