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设备

楼主(2021-05-17):
请教各位高工、师傅:最近有个设备,200直径圆桶高150,里面装30厚的含水泥土,下部是托板,托板上打小孔,垫上过滤布,机械结构传动压板向下压,挤走水分含水量50%便于收集就可以,然后托板撤离,压力结构二次向下运动使泥土脱离到装置盘。因为没有接触过这种压滤,请教一下不知道这种压力能不能挤走水分,还需不需要加气体或抽等装置!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工艺都是 螺旋挤压为主

有很多污泥处理设备也是挤压的可以去找找资料

希望你能给一个示意图 方可更好的表达

网友B:
你查污泥干化设备,压滤机等文献,这方面文献很多。还有环保设备手册。

网友:
靠机械压到50%含水率?这个太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污泥干化设备,压滤机等文献,这方面文献很多。还有环保设备手册。

谢谢找到参考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工艺都是 螺旋挤压为主

有很多污泥处理设备也是挤压的可以去找找资料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