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转CAD的问题

楼主(2021-05-18):
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无法解决,现在好多客户都要CAD的文件,但是工程图转到CAD以后再集中复制到另外一个CAD图纸里面,比例就变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问题已解决,按照2/3楼指点,保存时激活1:1比例即可解决。

网友A:
另存CAD的时候,激活1:1比例设置,在另存CAD的界面的选项设置里面,一进去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CAD的时候,激活1:1比例设置,在另存CAD的界面的选项设置里面,一进去就能看到

网友:
两个图的比例有问题,如果把两个图转化的比例1:1都激活,转化后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另外还要统一标注样式

网友B:
另存为一个DXF格式的文件,再导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为一个DXF格式的文件,再导入即可。

这么多办法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5-18 16:22另存为一个DXF格式的文件,再导入即可。
sw可以直接导出dxf格式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比例?图形还是标注?你要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比例?图形还是标注?你要什么效果?

工程图比例问题,有时候在工程图里面老是自定义比例,导致在CAD里面比例失调了。

网友D(2022-06-30):
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合并问

创业好项目

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合并问题
在新公司上班 工程图一定要在一个CAD文件里!转出来的CAD图合并的时候乱了 因为图层都是一个名称。所以会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合并问

创业好项目

打散

网友(2022-11-03):
出图时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