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有限元分析不过关,要怎样改进呢

楼主(2021-05-18):
这个轴有限元分析不过关,要怎样改进呢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让人家怎么回答嘛。轴是啥材质,用在哪里你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让人家怎么回答嘛。轴是啥材质,用在哪里你都不说。

45号钢,用于轨道小车

网友:
这变形这么奇怪,哪里不过关了 ?你是不是看错数量级了

网友:
你这个图看着变形这么大,其实是变形比例没有按1:1设置的原因。
假设你网格划分和边界条件设置没有问题,按右边的数据,受力最大的地方连1Mpa(1x10^6N/M^2)都不到,远远小于你材料的屈服强度(5.3x10^8N/M^2)

网友:
单位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你这才到屈服力千分之一,绰绰有余而且轴曲面受力应该不是四周均与分布的吧

网友:
这个分析结果要看最大区域的应力值,这个变形只是放大的效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