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螺纹线怎么指定配置

楼主(2021-05-18):
装饰螺纹线怎么指定配置

网友A:
顶一下,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坐等高手。

你也有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B:
指定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定什么配置

配置 这个功能

网友C:
什么软件?什么问题?楼主最好是上传图片,问题具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什么问题?楼主最好是上传图片,问题具体化!

sw2017 装饰螺纹线怎么指定配置

网友(点评):
你要指定什么配置

网友(点评):
我不同直径的圆柱为一种配置,螺纹线是不是也得跟着改变,然后这装饰螺纹线要怎么跟着配置

楼主:
我不同直径的圆柱为一种配置,螺纹线是不是也得跟着改变,然后这装饰螺纹线要怎么跟着配置

楼主:
对就是这样,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样,要怎么做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的配置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