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的冲压面板数控冲之后怎么保证平面度

楼主(2021-05-18):
各位大佬,新人求助。截面如下图的数控冲的面板,材料304,尺寸500*1600,板材厚度1.2。冲压后整个板呈波浪状,平面度极差。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整平吗?整平机也用过,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四个角会有些塌陷或者翘起来。

网友A:
换激光切割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激光切割试试呢

激光切割只能保证冲压前的尺寸精度优秀,一般剪板就可以达到这种装饰板的精度要求了,而且激光的成本太高。现在的问题点在与数控冲,随着作业的进行,一般先冲压出来的花纹会翘起来,冲压到最后的时候,整个板几乎是个拱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切割

是切割之前就拱起来了,不是切割后才变形的

网友C: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整平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整平工艺!

已经用整平机试过,但是整平后四个角还是有点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