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凹命令不得解,请教大神赐教

楼主(2021-05-18):
如图所示,我想做一个工装的仿形型腔用于固定,但是因为产品是空心的,压凹时候里面也没全部挖掉,请问下大家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楼主:
里面是空心的,我只想要表面的挖出型腔固定就好了

网友A:
先将内部填实,然后生成压凹工具,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内部填实,然后生成压凹工具,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这个内部怎么填呢,里面奇形怪状的

网友B:
这个是曲面,填充或者修剪都需要用曲面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曲面,填充或者修剪都需要用曲面去处理。

摆弄半天终于弄好了,先曲面等距把曲面剥离出来,然后曲面填补把曲面补完整,最后曲面缝合成实体,再去压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