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讲讲这个吗

楼主(2021-05-18):
图片

楼主:
上传图片这么费劲了吗

网友A:
四位五通电磁阀,然后就看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位五通电磁阀,然后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这是一个气动阀

网友:
四位五通阀,然后其中一个位置封闭的,另一个放气,然后有两个消音器。

网友B:
阀芯有四个机能位置,右边第2个是中间机能,电磁阀不通电的情况下的位置;当右边电磁阀电磁铁通电时,阀芯移动接通右边第一个机能位置的相应接口;当左边电磁阀电磁铁通电时,阀芯移动接通左边第一个机能位置的相应接口;

但是,阀芯在左边第二个阀芯机能位置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芯有四个机能位置,右边第2个是中间机能,电磁阀不通电的情况下的位置;当右边电磁阀电磁铁通电时,阀芯 ...

谢谢    我QQ 加你了

网友C:
请顺时针旋转180度、下进上出,中位机能是中封

网友:
    4位5通电磁阀 中间两位 是中封  和中泄  中泄 装了2个消音器,  但是 中间两位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切换   大胆猜一下  如果在最左面 断电后 就到中间左面 的中位  反之在右边。

网友:
中封位为什么那样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还有四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顺时针旋转180度、下进上出,中位机能是中封

我图片截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