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不锈钢圆管缩口,保证水密,有什么加工方式或设备能做

楼主(2021-05-18):
一棒材,外径99,有一深3mm,宽4mm的凹槽;一304不锈钢钢管,内径99,壁厚1.5。如图一。
装配后,棒材凹槽里装一橡胶圈,不锈钢钢管套在棒材上,沿凹槽位置缩口收紧,入图二。
要求钢管缩口收紧后,保证水密(压力约3大大气压)。
该缩口工艺有什么加工方式或设备能做?

补充内容 (2021-5-21 17:16):
关于水密的问题,还需要考虑收口变形量的控制,不然会影响密封圈的密封性和寿命,不知大佬对此有啥意见和建议

网友:
切管子的那个

网友:
用软点的橡胶,你这么旋压下去,密封应该很好吧。多是一些。

网友A:
槽宽4,深3,不锈钢壁厚1.5,应该做不了。旋压进去也达不到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宽4,深3,不锈钢壁厚1.5,应该做不了。旋压进去也达不到图示效果。

会有什么问题么?目前的方案就是旋压

网友:
主要是 周长太长无法保持每个地方都可天衣无缝

还是用Y形密封圈

网友B:
另外设槽装密封圈,挤压收口不太可能完全圆整,最可能是像啤酒瓶盖那样的齿状收口

网友C:
淘宝搜索不锈钢压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索不锈钢压管机

挤压收口怕结合点压不实,水密性没法保证,目前的思路是做个旋压工装。不过东西不错收藏了,以后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设槽装密封圈,挤压收口不太可能完全圆整,最可能是像啤酒瓶盖那样的齿状收口

齿状收口有什么专用设备么?目前是打算旋压收口,齿状收口也参考一下

网友:
前几天刷短视频看到装修用的液压压管钳适合你,截的图不让上传。

网友:
这么小的凹槽很难做的出来的。。。

网友:
1,端盖槽宽4-(1.5*2)=1滚压够呛 2 槽深3,再减1.5的壁厚=1.5.我一般的橡胶圈的压缩量控制在橡胶圈线径的30%.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状收口有什么专用设备么?目前是打算旋压收口,齿状收口也参考一下

酒瓶盖似乎是事先用模具压出瓶盖形状,然后装瓶时也是类似锯齿状模具压紧收口,如果钢管收口可以参考电缆铜接线端子(铜鼻子)压线钳,实际就是个六边形的模具

网友:
为什么不用激光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