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直径标注文字的位置能不能拖动?

楼主(2021-05-18):
为什么我拖动后,文字会自动居中?怎么设置文字放在圆形里面鼠标拖动处?

网友A:
“置中于延伸线之间”前面的√去掉

网友B:
这动态图怎么做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中于延伸线之间”前面的√去掉

我去掉了也没有效果

网友(点评):
没效果才对啊,你标完了,再修改属性,只对新标注有效,阁下头一次知道这个道理吗

网友(点评):
标注上右键,显示选项,去掉居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动态图怎么做出来啊

CAMTASIA录屏软件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
单击尺寸,鼠标右键,显示选项,尺寸置中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击尺寸,鼠标右键,显示选项,尺寸置中勾去掉
谢谢,我以为把文档里面尺寸标注的居中去掉就可以呢,原来是这里还要单独设置
另外请教一下,标半径时能不能做到下面两种效果?

网友:
这些都是可以设置出来的。。。

网友D:
标注时根据红圈内选项调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时根据红圈内选项调整就行

兄弟,你这个效果和我的两个截图不一样呀,我要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