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轴类的零件局部剖,只能看见圆柱母线怎么标注直径?

楼主(2021-05-18):
比如右侧这样的怎么标?

网友A:
正常标注,然后隐藏尺寸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标注,然后隐藏尺寸线

关键是怎么标出来直径呢?

网友B:
主视图不是有标了吗,重复标注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视图不是有标了吗,重复标注有意义?

我不是针对这个图,我这个临时做个例子说明问题的
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左侧

网友:
右侧图标直径,图都不是全图

网友:
先标后剖,亲测可行

楼主:
|Kai_CC发表于 05-18 19:58先标后剖,亲测可行
只有这一个方法吗?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5-18 19:42右侧图标直径,图都不是全图
和这个没有关系,我只是随便画一个,不要在意,类似的需求经常用

网友:
有时候软件实现不了或者软件不方便实现,标注可以用凑的办法。灵活一点,能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先画直线,再画箭头,在写数字

网友:
选中左侧视图的直径按住键盘ctrl键(如果想2个视图都保留标注就按住shift键),然后把标注从左侧视图拖到右侧视图上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想标注的话,还可以编辑剖面图草图(剖面区域或者剖面的边线上右键,编辑草图)或者编辑定义(剖面深度)把另半边露出来标注,简单粗暴的办法是另外草图画一个点或者线,标注点(线)到边线的距离

网友C:
选择边线时要注意,当光标移到边线上时要使这条边线整条显亮时才能点击。

网友:
方法一:点选裁剪过的视图  模型项目
方法二:从旁边主视图 把需要的尺寸摁住SHIFT拖过去
(尺寸需要时模型项目生成的 【标注生成的不能拖 2016版本】)

用以上方法生成尺寸后 再去隐藏 尺寸线 延长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边线时要注意,当光标移到边线上时要使这条边线整条显亮时才能点击。

谢谢大神

网友:
方法都是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
直接标注侧边线即可,然后点击尺寸,通过右键单击那两个红圈内的小点修改尺寸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