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有没有关系?

楼主(2021-05-18):
比如9级精度的轴,同轴度、圆柱度怎么定?
类似的还有平面度、垂直度、平行度

楼主:
自己顶一下,GBT1184里面规定了注明的形位公差,圆柱度要求还是很高的,同轴度反而低于圆柱度

网友A:
选择公差值时,有几个关系需要注意:
1 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同一要素上给定的形状公差值小于位置公差值。
2 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如平行度差小于长度的尺寸公差值。
3 形状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圆度和圆柱度公差小于1/4尺寸公差值。
4形状公差与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如援助表面粗糙度的平均算术偏差Ra与圆度或圆柱度公差值T,一般Ra≤0.15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公差值时,有几个关系需要注意:
1 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同一要素上给定的形状公差值小于位置公 ...

第四条是圆柱表面粗糙度,有错别字抱歉

楼主:
|陈先生180119发表于 05-18 17:40
第四条是圆柱表面粗糙度,有错别字抱歉

多谢,圆柱度和同轴度啥关系?是安装GBT1184-1996来还是根据什么定?
有人说设计根据需求定,关键是怎么量化呢?

网友:
说实话是——看需求。先要理解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然后在弄明白上述公差是如何综合作用约束轮廓的,之后再把自己的需求用上述公差表达出来。

理论计算的部分,去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实践的部分就是多去看老图纸和现场零件(关注它们之间的形成关系和装配的效果)。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东西,也不是只有唯一的表达。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18 19:27说实话是——看需求。先要理解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然后在弄明白上述公差是如何综合作用约束轮廓的,之后再把自己的需求用上述公差表达出来。

理论计算的部分,去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实践的部分就是多去看老图纸和现场零件(关注它们之间的形成关系和装配的效果)。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东西,也不是只有唯一的表达。
9级精度,2000米直径,圆柱度和同轴度怎么取值?

网友B:
公差里有一个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你看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里有一个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你看了就明白了

按GBT1184-1996确定不行吗?

网友(点评):
按标准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公差的主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GBT1184-1996确定不行吗?

1184标准是1996年的,圆柱度主尺寸最大只有500,对于大型设备的主轴1-5米的,
感觉都一样的形位公差公差是不是太欠妥了?

网友C:
我觉得圆柱度就没必要标了,这个我感觉基本不属于加工误差而属于机床误差;同轴度看你轴是否是两头加工,是就需要标注同轴度,一侧加工尺寸为基准,调头加工的需要标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圆柱度就没必要标了,这个我感觉基本不属于加工误差而属于机床误差;同轴度看你轴是否是两头加工,是 ...

不错,谢谢

网友(点评):
你被误导了,这是个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网友D:
有自由公差的,楼主可以根据公差等级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自由公差的,楼主可以根据公差等级去选。

我这个不是自由公差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圆柱度就没必要标了,这个我感觉基本不属于加工误差而属于机床误差;同轴度看你轴是否是两头加工,是 ...

不太赞成你的观点!圆柱度、同轴度的标注不是根据所选机床误差或者加工工艺决定的!                                         恰恰相反,如果零件需要那样的圆柱度、同轴度,那么就决定了选用机床精度及加工工艺(所谓一刀活)!

你用精度达不到形位公差(甚至尺寸公差)要求的机床加工,是注定会超差的!
选择不合适的加工工艺是注定不会加工出合格产品的!

网友:
个人感觉行位公差标准要大于尺寸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