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olidworks2020这3个零件如何画并设置配合。

楼主(2021-05-18):
求助,请问solidworks2020这3个零件如何画并设置配合。谢谢! 方便的话帮忙给出详细的步骤。

网友A:
用曲线和点的重合命令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曲线和点的重合命令来配合

不会操作呀  ,能详细说明步聚吗 , 我今天弄了一天 没 成功  , 网上也看了  .就是没详细的

网友:
用曲面投影曲线,然后加厚

网友:
仔细观察,应该是槽的某条边线与圆柱面相切,不过相切处理很麻烦,圆柱两侧都可以相切,最简单的是在圆柱设一个点,然后用槽的扫描路径作为配合

网友:
不要用包覆画槽,用螺旋线扫描切除,然后可以和杆添加相切就好了,如果不能添加相切则是你的槽不对

网友:
就是点与曲线重合就行了,简单做了个曲线给你发几张图你自己理解下!

网友:
这个用沿导引线扫略也能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21-08-08):
用线和点配合应该可以实现吧?槽子用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