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棘齿的设计标准

楼主(2021-05-18):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棘轮、棘齿的设计标准,最好带标注图解的,我这本机械设计手册没找到额。。。

网友A:
5版机械手册2卷,棘轮机构。

网友:
好像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可以查阅机械原理教材,文献和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第二卷第8篇 7车轮及安全装置,里面有棘轮棘爪的画法和强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版机械手册2卷,棘轮机构。

感谢感谢!找到了!

网友:
有肯定是有的,这种还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