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风机出风一分为二

楼主(2021-05-18):
现在想要设计一个新的实用性高的结构,希望能够实现均匀得把一个风机的出风一分为二,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LZ最好是上个图

网友B:
从主风管分出的两个支管管径,长度,出风口大小都要一致,另外还得加风量调节阀。

网友:
主风口加集风箱(也叫静压箱)然后接两只支管,可以保证两只支管的风压大体相等

网友:
套个裤叉

网友:
分流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最好是上个图

我感觉就是一个三通能解决的事情,但是老师希望结构上有所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主风管分出的两个支管管径,长度,出风口大小都要一致,另外还得加风量调节阀。

就是从主风管到两支管这一块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