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不够,有偿求助

楼主(2021-05-18):
本设备是用作物料缓存,尺寸宽1.5长6米,容积12m3。主轴结构为273*20无缝钢管加轴套加轴头,因为扭矩较大,又是第一次做,有些拿不定主意,现有偿请有经验的老师做一下分析或者提一下修改意见。

网友A:
链轮传动带动的是另外一个设备吗?你图中的链轮位置是不是应该是联轴器,把电机动力传递给主轴。

轴承座那个地方有支架吗?起支撑作用要生根。

轴头,轴套和主轴连接结构看不清。

网友(点评):
他那个链轮连接的位置应该是个滚子链联轴器

网友:
应该够的

网友B:
你这个设备好像要搅拌,结构不是很合理,当然你有可能就是示意图

网友C:
能转动。但不知需搅拌的物体有多重?阻力太大,扭矩也大

网友:
搅拌的啥物料呢?饲料?混凝土?怎么排料呢?

网友D:
这类的搅拌结构

第一:知道搅拌的物料粘度。可以学习水泥搅拌设备的计算方法

第二:如果这些结构是仿照他人 改进的 要把轴承支点 入力轴 画一个简易的受力图 求出最大受力应力界面 再校对强度

第三:需要考虑转速 加速时间

所有的计算是 要知道工况参数 再向电机方向推的

网友E:
和我们的砂浆车类似,我们那个功率才11千瓦,十转吧。

网友F:
这种结构一般都是做混料容器的,包括你桨叶的设计也是混料用的。
螺带混了解一下。

想想你这6米长度的容器怎么才能把物料排干净?

一般物料储仓都是立式仓。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链轮传动带动的是另外一个设备吗?你图中的链轮位置是不是应该是联轴器,把电机动力传递给主轴。

轴承座 ...

看上去是三角皮带加减速箱。联轴器是链式联轴器。

网友G:
物料阻力算出扭矩。然后验算下电机功率够不够,然后你这个主轴的扭矩校核下。估计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的搅拌结构

第一:知道搅拌的物料粘度。可以学习水泥搅拌设备的计算方法

可以给指点指点吗?微信175152277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们的砂浆车类似,我们那个功率才11千瓦,十转吧。

哎 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料阻力算出扭矩。然后验算下电机功率够不够,然后你这个主轴的扭矩校核下。估计够用。

轴头直径都加到140了,算着好像好不够,再加粗就得换一种轴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转动。但不知需搅拌的物体有多重?阻力太大,扭矩也大

最大容积12m3,物料是鸡肉,最多10吨重吧。请问怎么计算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 不知道怎么计算

我们是以前祖宗传下来的图纸,你的鸡肉应该没我们砂浆密度大吧,约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以前祖宗传下来的图纸,你的鸡肉应该没我们砂浆密度大吧,约1.5

鸡肉好像只有1.1,你们设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是三角皮带加减速箱。联轴器是链式联轴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备好像要搅拌,结构不是很合理,当然你有可能就是示意图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一般都是做混料容器的,包括你桨叶的设计也是混料用的。
螺带混了解一下。

见同行的设备都是这种呀

网友:
我来帮你搞

网友:
看啥料了,轻质料20的厚了。

网友H:
中间加法兰盘,好调节,不然不好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间加法兰盘,好调节,不然不好装配。

装配没啥难点,从中间孔可以穿过去,然后焊齿

loonglin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试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一下扭矩看看主轴能不能撑得住

我不会sw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没啥难点,从中间孔可以穿过去,然后焊齿

参考一下十字联轴器,对装配有好处。

网友J:
这个剖切截面可以增加线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剖切截面可以增加线条不??

啥意思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