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圆棒落料 ,大小头不翻转,有序落料

楼主(2021-05-19):
小圆棒: 直径7~18,  长度240、220、200、 180  直径分类时候: 是一根根在皮带线上踢出来(同时有8个槽直径分类槽) , 如果保证落料时, 大小头不掉转方向, 而且可以有序接料, 方便大批量接料. 要最简洁经济的结构。 这里有没有大神有什么想法?

网友A:
自动上料机构图册中  这个属于标准案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料机构图册中  这个属于标准案例吧

哦, 是踢后的出料

料是天然品, 有弯曲, 料是竖向踢出
a. 料箱深度过深, 料翻转; 宽度过大时, 短料翻转(无法兼容);
b.出料槽,因天然品,有的槽 每小时处理量是5000根左右;有的只有500根左右(出料频率随机, 根据料的批次状态)
C.避免频繁换料箱: 如果单台出料按线, 机台众多, 且每个机台的落料做的太复杂, 成本太高

所以想问是否有合适经济下料

网友B:
有这种标准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标准设备的!!

可以推荐一下设备链接吗, 我们是天然品, 不仅大小头又差异 ,同个直径范围下, 还有变化, 有扁的, 有圆的,有弯曲的,  所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标准设备的!!

能不能帮忙给个设备链接或介绍, 我们的料是天然品 ,不仅有大小头, 同种直径范围下, 还有扁,有直径差异, 有弯曲, 所以不能按常堆料, 容易卡料。

如果有现成的设备, 就太好了, 麻烦高手给指个方向,这里谢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