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考虑不考虑转动惯量

楼主(2021-05-19):
有的人说普通电机,只要扭矩足够了,不要求快速启动,就能缓慢启动,就不用考虑转动惯量。

1,那么这个扭矩需要考虑加速扭矩吗?

2,实际使用中使用调速电机发现,匀速扭矩是够了,但是转动惯量太大,根本启动不起来,不会缓慢启动。
所有,有没有精通的大神给讲讲,一知半解的就一起当听众即可。

网友:
扭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T=J*β
角加速度=角速度/加速时间    β=W/t1
角速度=(2*Π)/匀速一圈时间   W=2Π/t
不需要快速启动和旋转速度也得有个范围吧
我是个半新手,这仅是我自己的计算思路,互相学习,如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
你所说的的电机是单相的吗?   单相的可以调压 比如串电阻 可控硅等

网友:
我当听众

网友:
我来当听众

网友A:
你看电机大小就应该知道,伺服,步进,调速电机,都很小,虽然功率大,但是本身惯量很小,没去算负载惯量的话,根本带不动。三相异步,算个锤子,电机本身一大坨,扭矩够了,随便带。虽然话糙,但是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好多场合是要考虑加速扭矩的。
第二个是实际问题,你没把实际遇到的具体工况说清楚。从你的叙说有各种可能,比如调速电机有好多种类,启动不起来也可有各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电机大小就应该知道,伺服,步进,调速电机,都很小,虽然功率大,但是本身惯量很小,没去算负载惯量的 ...

问题是调速电机也没有惯量的参数,你怎么去算?再一个调速电机的启动时间按照多少来算?再一个调速电机不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具体是属于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好多场合是要考虑加速扭矩的。
第二个是实际问题,你没把实际遇到的具体工况说清楚。从 ...

兄弟,你回答跟没回答一样啊,那我问的直白一点,选中大的调速电机用不用计算加速扭矩。还是只计算匀速扭矩即可。

网友(点评):
选多大的电机就是要考虑加速时的惯量啊

网友C:
这个太过于理论了吧。。。

网友:
再找资料研究一下吧

楼主(2021-07-02):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过于理论了吧。。。

不是理论,目前就是要选个负载大一点的,导轨贵,直线轴承便宜,如果选的两个额定负载一样,是不是直线轴承跟导轨一样。大家总是感觉直线轴承不抗用,假如说跟直线导轨一样的额定负载,也不如直线导轨抗用嘛

网友: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一般使用中三相普通电机不考虑负载转动惯量,但特殊情况需要考虑。看你用在什么工况

网友(2021-10-04):
每分钟2转 需要考虑惯量吗?扭矩1000Nm

网友(2022-02-08):
电机启动都是有加速的,速度是从0 加上去的是有时间的,这个加速时间也就是你负载的加速时间,算出角加速度再乘以你负载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这个是无摩擦无外力的启动扭矩,总扭矩的话就还要加上摩擦,外力等需要的扭矩。要是惯量太大的话电机那点反应时间根本驱动不起来负载的。

楼主(2025-02-28):
调速电机,是不是扭矩还是选小了,安全系数再加大一些,因为还有带动滚筒的扭矩,不只是物料的摩擦扭矩。

网友:
不管啥电机,都需要考虑转动惯量。不考虑是因为一般凭经验可以知道,电机带得动。带不动就出现你这种情况了。
T总=(Jm+Jl)*α
在选电机的时候,把电机的空载转动惯量+核算到电机轴上的所有负载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是总的转矩。电机的额定转矩必须大于T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