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烧伤产生的原因和措施

楼主(2021-05-19):
1.烧伤产生机理
磨削加工中,由于磨粒对工件的切削、刻划和摩擦作用,使金属表面产生塑性变形,由工件内部金属分子间相对位移产生内摩擦而发热;砂轮切削时,相对于工件的速度很高,与工件表面产生剧烈的外摩擦而发热,又因为每颗磨料的切削都是瞬间的,其热量生成也在瞬间,又不能及时传散,所以在磨削区域的瞬时温度较高,一般可达到800~1500℃,如果散热措施不好,很容易造成工件表面的烧伤,也就是在工件的表层(一般有几十微米到击败微米)发生二次淬火及高温回火,破坏了工件表面的组织,肉眼可以看出严重的烧伤。表面出现严重的焦黄色或黑色氧化膜,轻微的烧伤则要用稀释的酸性溶液来浸蚀才能观察出来,烧伤部位呈黑色。烧伤会降低工件的使用寿命。

楼主:
由于烧伤是磨削区域产生大量的热量而又未及时散发造成的,因此避免烧伤必须减小热量的产生,加速热量的散发,也就是减小磨削时的内、外摩擦,且使工件得到充分有效的冷却。对冷却液来讲,其成分浓度要合适,流量、压力要充分,确实起到清洗作用(冲刷砂轮及工件的摩擦,冷却和润滑作用)。

楼主:
豪克能设备可以直接安装到车床上使用,代替磨削解决工件的光洁度问题,达到0.2的粗糙度提升硬度和耐磨性,效率块的呢

楼主:
减少摩擦热的产生,终究是要减少磨削时的内、外摩擦,这要综合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减小磨削厚度,使金属塑性变形减小,内摩擦减小,从而减少磨削热;提高工件转速,工件磨削表面通过磨削区域的时间缩短,可减少磨削热的聚积,从砂轮特性来讲,磨料硬度高,则切削性能好,可减少发热,但磨料硬度不可太硬,组织不能太细,否则磨钝的磨料不易脱落,磨料间微孔易塞实而使砂轮降低切削性能,并增加工件与砂轮的接触面积,在工件表面强烈挤压,摩擦导致温度增高。因此为避免烧伤且保证磨料效率、工件精度,在粗磨时刻采用硬度低、组织号大的砂轮,选用较大的磨削厚度;在终磨时选用较硬的,组织号较小的砂轮,保证有效修整砂轮,并选用较小的磨削厚度;对于磨削强度高、硬度高和导热性差的材料,易采用较小的进给量,提高工件转速,可有效避免烧伤。

楼主:
在实际生产中有以下具体因素可造成烧伤:
工艺系统振动、机床振动和液压系统压力不稳。在振动瞬间会增大磨削量,造成烧伤,此时烧伤沿工件表面呈振纹分布,也叫振纹烧伤。
砂轮修整不良、使磨料不锋利,造成烧伤,此时烧伤沿砂轮磨痕分布,也叫划痕烧伤。
无心夹具吸力不足或支承松动,工件会产生瞬间滑动,会引起烧伤。
磨削量不均匀,磨削厚度不一致,会产生局部烧伤。
砂轮过硬,进给量过大、工件转速过高(工件速度过高会降低砂轮的切削能力)会使工件表面产生均布烧伤。

网友:
可以从机理上面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