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和隔膜泵的脉动比较

楼主(2021-05-19):
请教各位大神,一般来说是齿轮泵的脉动大还是隔膜泵的脉动大,我最近用压力传感器,每100ms读取一个压力值,齿轮泵出口压力,跳动很大,十几到100多的都有,,跳动范围100多,但是测隔膜泵出口压力,跳动就很小,压力跳动在±2之间,就想请问谁能讲解一下齿轮泵和隔膜泵的脉动问题,谢谢了

网友:
齿轮泵脉动应该是齿数X转速吧,

网友:
主要是两者的运动幅度相差太大了。齿轮泵运动幅度大,冲击大,隔膜泵运动幅度小。

网友:
没接触过,但是我们知道就脉动和行程、流量、齿轮数(隔膜数)这些参数有关系的。

网友:
还是齿轮泵的大了。。。

网友(2022-03-21):
看周期和单次动作行程,跟本身有关,不是齿轮泵和隔膜泵两个类型之间的差距

网友:
微量单螺杆泵,做高粘度介质精密输送很好用。   WX:shanxi_kevinjia

网友:
跟具体参数有关,行程、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