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盐雾试验问题?

楼主(2021-05-19):
关于铝合金,导电氧化生成的氧化膜很薄0.3~0.5um(阳极氧化生成氧化膜可以达到15um以上)。导电氧化后能否通过96小时的中性盐雾试验???

网友A:
导电氧化是什么工艺,铝的花一般都是阳极氧化和喷漆,720小时没有问题。你这种的话不确定,还有就是测试结果的判断标准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电氧化是什么工艺,铝的花一般都是阳极氧化和喷漆,720小时没有问题。你这种的话不确定,还有就是测试结 ...

导电氧化,铝表面处理后(一般是用化学药水浸泡下),表面还具有导电功能。

网友:
铝合金好像不是中性盐雾试验

网友:
不环保的(6价铬),中性盐雾测试腐蚀面积5%可以通过。

但是如果客户要求不能有腐蚀,大概率通不过。

这一块技术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了。

网友:
做实验吧看看吧,我做过普通阳极氧化中性盐雾试验,720h无问题,硬质阳极氧化能1440h

网友:
一般需要盐雾试验的,壳体表面都是进行喷漆进行防护的,仅仅本色导电氧化,氧化膜比较薄,不一定能通过。
建议跟你们表面处理厂家沟通咨询下。

网友B:
我做过很多次,本色导电氧化后多数能过,偶尔有几次过不了(出现白斑,面积不大于10%)。后来改为彩色(黄色)导电氧化,每次都可以过。如果必须本导,可以表面喷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很多次,本色导电氧化后多数能过,偶尔有几次过不了(出现白斑,面积不大于10%)。后来改为彩色(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很多次,本色导电氧化后多数能过,偶尔有几次过不了(出现白斑,面积不大于10%)。后来改为彩色(黄 ...

一般铝合金本色导电氧化后,出现白斑   是您做盐雾试验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

网友:
可以的,这个盐雾试验可以通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铝合金本色导电氧化后,出现白斑   是您做盐雾试验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

96h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铝合金本色导电氧化后,出现白斑   是您做盐雾试验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

之前和所里也找人咨询过,对方也是建议彩色(黄色)导电氧化,说是和漆面的附着力比本色的好,具体啥机理我就说不清了。
如果无导电要求,可以使用微弧氧化,耐盐雾能到三五百小时,而且表面耐磨性很高,颜色也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