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材为STP格式再打开显示无实体,保存成X_T格式却没问题,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1-05-19):
我打开的原本是CATIA转过来的STP,但是装配关系跑偏了,重新装配后再保存为STP,出现了问题

网友:
有这种现象,我也是转化成*.x_t格式。这种问题不必找原因了,又不是搞软件的,给自己节省时间,下次不要用stp格式了。

网友:
这个导出的时候选择里面要设置全部,不能框选,框选就会丢失装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