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拉机构导轨的问题,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1-05-19):
领导前几天说想在机床上面装个推拉挡板,挡一下飞出来的切削液

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简单的推拉机构,只想到上下用两根导轨,再加一块亚克力板

问题来了,因为机床的钣金不是平整的,装直线导轨上去很容易边弯,也不太好装

亚克力板应该怎样固定在直线导轨上?重新再钻几个孔吗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就是实施不起来,太多的不确定

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发不了图片,不好意思,想问下有没有简单的导轨机构,亚克力板大概1米x0.8米,有承受得了的导轨机构吗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常见的铝型材推拉窗,又轻又便宜。

网友:
不是有皮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常见的铝型材推拉窗,又轻又便宜。

谢谢回复,铝型材推拉窗需要框架,太占空间,不太方便

网友:
想不出更简单的啦

网友B:
有那种卡扣可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卡扣可以安装的。

卡扣式导轨吗,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卡扣可以安装的。

卡扣式的导轨垂直面安装,承受的重量能到多少吗,打算是1米x1米的亚力克板。加上可能存在机床的抖动,担心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