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坡口数量一般怎么表示?

楼主(2021-05-19):
一个零件图,有很多处尺寸相同的坡口,数量写在哪里比较好?在倒角的地方注明数量还是在剖视图旁边写几处?

网友:
我一般每个位置都标,担心工人看不懂

网友:
在焊接引出线后端把对号顺时针转90度,然后写上‘’几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19 18:17在焊接引出线后端把对号顺时针转90度,然后写上‘’几处‘’。
不是焊缝,而是零件图中的坡口

网友:
在标注坡口尺寸的上方或后缀几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缝,而是零件图中的坡口

焊缝符号可以表示坡口参数,符号尾部可以标注焊缝条数。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5-20 23:02
焊缝符号可以表示坡口参数,符号尾部可以标注焊缝条数。

兄弟,我说的重点是零件图,而不是焊缝,我们行业在组焊图的焊缝符号不表达坡口尺寸,只表达焊缝类型,细节尺寸在零件图里;
一般钢结构行业焊缝符号里表示坡口尺寸,我们是机械行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说的重点是零件图,而不是焊缝,我们行业在组焊图的焊缝符号不表达坡口尺寸,只表达焊缝类型,细节 ...

机械行业也得执行国标吧。
我是重机行业的,焊接件只标焊缝符号,不画零件的坡口。
GB324焊缝符号,就是为了简化图纸的。是适用于所有焊接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行业也得执行国标吧。
我是重机行业的,焊接件只标焊缝符号,不画零件的坡口。
GB324焊缝符号,就 ...

是的,土建钢结构经常在焊缝符号上标尺寸,他们有专门的工厂根据设计图细化;

网友:
一般会在坡口处的后面写出焊道的数量。

网友B(2021-07-14):
我也想知道,我这里要求每个坡口都画出来,太变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我这里要求每个坡口都画出来,太变态了。。。

是呀,目的是让工人看懂,而且不容易出错;每个都标那就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