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圆筒怎么画

楼主(2021-05-19):
如图,沿中心柱渐开线方向有个方形的端口,端口尾端宽度不变,末端是一个正方形,这种图形怎么画?(中心柱高800,直径800,端口外形尺寸200*200;端口尾端宽度400)

网友A:
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具体怎么画,螺旋线、渐开线都用了,还是画不出来。

网友B:
你怎么理解渐开线的,那是平面曲线,怎么可能像螺旋曲线那样有空间性,还管的着竖向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理解渐开线的,那是平面曲线,怎么可能像螺旋曲线那样有空间性,还管的着竖向位置了

这个不是渐开线,关键是下半部分那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用了螺旋线切除之后,又填补的,

网友C:
先切除再拉伸出中心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切除再拉伸出中心圆柱?

对啊,我用的这个方法,但感觉不得劲,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方程式曲线,从中可以提取出需要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