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请教一下,直角坐标机器人安装在可以旋转的底座上,有四个自由度,怎么称呼呀?

楼主(2021-05-19):
前辈们请教一下,直角坐标机器人安装在可以旋转的底座上,有四个自由度,也就是直角坐标和圆柱坐标的结合,请问怎么称呼呀?

网友:
三轴+一轴就成了四轴

网友:
能不能旋转不改变它是直角坐标运动的本质

网友:
直角坐标无论如何都能定位 你再跳也跳不出三维的。 。。
这种旋转的我觉得柱坐标定位更方便一点吧,或者结合起来?

网友:
活动空间加大